ST败笔,STM8S与STM8L封装引脚不一致

楼主(2010-07-24):
ST败笔,STM8S与STM8L封装引脚不一致

网友A:
一开始也想不明白,后来想明白了,改动引脚排列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性能。
其他厂商的芯片如飞思卡尔的 68HC908系列 和 68HCS908系列, 也改动了引脚排列。

网友B:
这两个系列,面向不同的应用领域,为什么封装引脚要一致呢?

网友C(2010-09-04):
香主,这话不对。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目前用的是S207C8,现在又想用到电池供电的场合,如果是引脚兼容,直接用L152C6替换就可以了。可是。。。。。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