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0-07-2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路没错,应该可以驱动起来。
除非:
1. 数码管极性用错,应该为共阳的!
2. 驱动程序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共阳的数码管按图连的

楼主:
调试时我是让P0_0=1;然后让位码a=0;也不好使!

网友B:
这种问题,用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就应该可以看清楚,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量量各点电压都可以解决。

网友A:
最简单的调试方式,就是用仿真器,按需设置指定IO口的输出电平,相对应的LED笔画就会亮,否则需重点检查硬件和接线。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某些单片机输入输出口需设置寄存器指定,但你可能没指定。

网友C:
不用单片机,先手动短路试下。。看你的原理图和实物有没有对应上;再来考虑单片机输出控制

网友D:
有点问题,一般不这么接。
上图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而不是饱和状态,即便能工作数码管的亮度也不稳定(显示8越1的时候亮度差大),而且管子功耗大。
你做一下静态显示,检查D1的共阳极电压应该比较低,估计不超过3v。
共阳极数码管一般位码上采用pnp管驱动,使pnp工作在饱和态,位选端在5v电源下可以获得4.7v电压。
晶体管换为pnp的,将发射极接5v应该可以了。

网友E:
正如9#
把三极管改为NPN型,位驱动改为低电平驱动。只要你程序没错,保证能亮。

网友F:
晕?这图不对,三极管最好换Pnp的

网友G:
1、建议楼主直接 将P0_0那根接VCC,位码仍用单片机驱动A=0,试试,如能点亮,则IO口驱动能力有问题,加上拉。
2、一般共阳管的位选用PNP驱动。

网友H:
这图不对。。。。
三极管换成PNP的就好了。

网友I:
三极管换9012或8550,改为输出低电平点亮。你这样接有负反馈在里面,电流不会太大的。

网友J:
换成PNP管子或是将途中三极管结为低端控制就行了

网友K:
看来问题应该是解决了

网友L:
你让P0口等于1 当然不好使了。 应该让P0口等于0,然后根据你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来送相应的段码, 肯定就能正确显示了
4# 奇兵

网友M:
把图中的9013NPN管,换成9012PNP管,然后在P0口上接10K的上拉电阻。P0=0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N:
51的IO口驱动最好是加上拉电阻,IO口输出的电流不能使三极管工作到开关状态,所以驱动不了数码管

网友O:
楼主用的是不是51芯片?P0口有没有上拉电阻?如果是一般的51那P0口是没有上拉电阻的,
要考虑单片机是IO是推挽输出还是上拉电阻输出,还是开漏输出。

楼主:
51的是P0口没上拉电阻,加一个4.7K上拉电阻就正常了!谢谢楼上的楼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小弟谢了!

网友P:
典型的单片机P0口是漏极开路的准双向口,P1-P3口内部上拉.
在使用P0口时,要注意外部上拉.

网友Q:
先用万用电表检查电路,试试a到g接地时数码管能亮不,先检查硬件问题,在考虑你的程序。
还有你的p0~p3接了R8~R11,而且和a~d都接上,程序上怎么实现呢当a到d都要亮时输出应该是低电平那么R8~R11上也是低电平,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你的你写程序是用p0口当输出?我觉得用p1口似乎要好些吧!

网友Q:
要不改动一下,用共阴极的管子?

网友R(2011-01-07):
我司现正好研发出了一棵新料,就是针对这种电路的。它可以不用三极管,IO口也可以不需要这么多。高度集成直接驱运。如对大侠有用可联系QQ87279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