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频三极管

楼主(2010-07-24):
有个问题很迷惑,请教下各位大虾。

混频三极管基极输入接收到的信号和发射极的本振信号混在一起就出来个中频信号,请解释下这里面的原理。书上只是一笔带过,自己想不明白。谢谢!

网友A:
不一定要三极管,任何非线性元件都可以实现混频。
回忆一下电路基础,一个正弦(电压或电流)信号施加在线性元件上,得到的(电流或电压)必定是同频正弦的。但正弦信号施加在非线性元件上,得到的却不是同频信号,可能含二次谐波三次谐波等等。放大器中常说非线性失真,就是由于管子的非线性引起的。你可以自己随便假设一个非线性函数(最简单的就是二次函数),看看正弦信号作用于这个非线性函数产生些什么东西。
同样,你可以随便假设一个非线性函数,例如二次函数,看看两个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施加在这个非线性函数上,会得到什么东西。实际上,得到的不仅仅是两个信号的差频,还有两个信号的和频、甲信号的二倍与乙信号的差频、乙信号的二倍与甲信号的差频、甲信号的二倍与乙信号的和频……一大堆。所谓中频,只不过是我们用带通滤波器从这一大堆中选择出来的那个而已。

楼主:
感谢前辈的解答,先记下来慢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