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 电源

楼主(2010-07-24):
用电池供电,哪位做过啊,当power引脚接了6v电压时,给电池充电的同时,系统供电从哪里取呢,看了手册好像没这个的说明啊,求教了……

网友A:
系统供电引脚是Pin1-Pin5,电池就接在这里,充电时系统供电也仍有这些引脚提供。充电可以和正常操作并行,手册上清楚的讲到了这一点,怎么能讲没这个说明呢?去看“操作模式”这一章节,有关注意事项都很清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