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放大倍数小于1时,这两种电路哪种好?加问题补充

楼主(2010-07-24):
如图所示,第一种是反相比例放大,第二种是先电阻分压再同相跟随。
【问题1】:当运放工作在放大倍数小于1的状态,会不会产生额外问题?想在实际电路中用不知道能否正常稳定工作。
【问题2】:两种电路方案哪一种更好呢?原因?盼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
【问题补充之应用电路及仿真波形】

电路图1说明:
1.电路功能是把单片机IO口输出的32KHZ方波经过一阶高通
和二阶低通整形为一近似正弦波,差分对信号输出。
2.考虑到运放单电源工作所以得为电路增加偏置电压,这里
为1.25V。即输出波形在1.25V上下波动。因为单片机3.3V
供电,所以IO口输出方波Vp-p=3.3V,虽然经过滤波处理,但
其Vp-p仍然大于2*1.25V=2.5V,所以单电源供电时,运放输
出势必会在0V处被削波,经过反相等比例放大后则会出现上下峰
处均被削波。
3.为此,提出前级反相比例放大倍数小于1,这样可保证输出Vp-p
最大不超过2.5V,波形不会出现失真。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是正的话,那么先分压再跟随比较方便。因为可以使用单电源运放。反相放大没双电源不行。。。

网友B:
个人觉得调试好之后工作稳定度上没有差距,只是从电路成本和效率上看,电路一成本高,电路二成本低但要多消耗分压部分的电流,所以如果不十分看重功耗,用电路二+一个单电源运放就OK了,毕竟成本低。

电路一也要消耗电流嘀。

网友C:
低频模式,用第一种不会出问题。

楼主:
电路图1修改参数后,反相放大增益为0.5<1。仿真波形

网友D:
你可以用多反馈的带通滤波器,放大倍数设定的<1,这样只需要一个运放就都搞定了,而且正弦波的波形爱能好一些。

楼主:
多反馈 带通,能给个电路看看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加一个偏置不就好了

网友F(2013-06-08):
C16,R5构成高通???
R1,C1构成低通???
这话我不认同,不知大家怎么看?

我认为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