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开始学习DSP

楼主(2010-07-24):
我初次学习DSP,为了避免走太多弯路,希望各位指导一下,怎么开始学习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方法。
欢迎灌水

网友A:
DSP有好多系列,你想学哪个系列的呢?
应该先选系列,再选准一个型号。

网友B:
通信 5000系列吧,控制2000系列,路过

网友C:
DSP的属TI的最NB,网上资料也很多,但建议楼主找一个TI 的DSP开发板,实战练习,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