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倍压电路

楼主(2010-07-24):
请高手指点图中的倍压的工作原理,以及+3.3V的作用,是什么!!谢谢file:///D:/我的文档/未命名.JPG

网友A:
楼主:点击“高级回复”,将你的图上传。

楼主:
感谢指点,是不是点击高级回复,然后再点那个图片,但是那个框里面的地址填什么啊?谢谢指导!!!

网友A:
6楼:
进入“高级回复”后,点“添加附件”或“批量上传”。

网友B:
楼主是不是MM啊?一个论坛上传都搞不定,在电子行业的前途堪忧啊

网友C:
楼上的发言表露出内心有性别歧视,呵呵呵

网友D:
这也不叫性别岐视。
不同性别,还真有不同适合工种的问题。
    农村插秧时,你让个大纯爷们去拨那个秧,呵呵,2个还顶不上一个女的。反过来,抬木头和劈畔草之类的,1个超过女性好几个。
    电子厂的流水线上也一样,清一色是女性,男性完成不了她们的工作量的。

网友E:
图都看不到,怎么分析

网友A:
此电路有些问题。
正电压输出(u1)与+3.3V输出电流有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不允许这样做的。

楼主:
这个电路我看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搞明白,但是我们公司的板上一直是这样的,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