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C8051f问问题

楼主(2010-07-24):
在学习C8051F340的时候
Startup.a51应该是个初始化,清理RAM.设置堆栈等
发现不添加Keil C51 的 Startup.a51文件不能用E-UC5(C2)调试??
为什么?
C8051F340 所写代码中没有关闭看门狗!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
必须关闭看门狗才行,为什么?
C8051F340 在都能正常运行的时候(做实验仅仅有几个led显示,配置内部48Mhz)
c8051f340热呼呼的!为什么?跟他内部稳压器有关系吗?

网友A:
第一个,好象我没加过
第二个,应该是芯片就是那样设置的,默认时开启看门狗,跟其他一般的CPU不同,我刚开始用它的时候也感觉这项功能挺讨厌的
第三个,CPU频率高的时候电流肯定大,所以就会热呼呼的.你可以根据数据手册上的电流和热阻数据算一下

网友B:
1: 不可能,不加KEIL会自动加
2: WDT默认是开启的,不关,又不清狗,当然会自动复位
3: 使用不对,硬件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4# yczhang
实验板子是我买的!
不添加Startup.a51文件还真是调试不了!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请您说清楚一下!?

网友:
它的电压就3伏左右,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电压过高造成的

楼主:
9# 5880527 经过
电压在正常
调试发现
UV3版本不需要startup.a51就能调试!
UV4版本必须要startup.a51才能调试!
UV4有时候会出现假死状态!
现在具体原因不知!

网友D:
呵呵,我用过C8051F020,不加startup.a51使用KEIL UV4调试没有问题。
发热绝对是你硬件有问题,在仔细检查。
还有就是现在天气很热,是不是你摸得只是感觉挺热的……

网友E:
只知道它上电默认开启看门狗
不关的话肯定会复位的。

网友E:
只知道它上电默认开启看门狗
不关的话肯定会复位的。
除非喂狗

楼主:
12# sanmu_ldy 这个开发板是我网上买的!
等我自己焊接一个!看看具体情况
请问前辈发热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现在知道了!
干脆就把狗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