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触摸屏以外,还有没有定位手的位置的方法。

楼主(2010-07-24):
如题所述。

楼主:
我看有的地方用笔,不知道笔的位置是怎么定位的。

网友A:
什么思路?

网友B:
没遇到过,楼主有什么新发现?

网友C:
没太明白搂主的问题

网友D:
光学定位,表面波定位?

楼主:
这个光学定位指的是图像处理吗?

楼主:
是不是通过图像识别,找到手的位置。

楼主:
不过这个表面波倒是头一次听说啊。

网友E:
比较多
不过,真的不明白你在问什么

网友F:
是啊。你要定位多准?CY 有做proximity 的 设计。 贴3mm的cover , 在10cm~15 cm 距离还可以感应到。

楼主:
详细的说明一下我的问题吧:就是电子产品的触摸屏,只有定位到手的出发位置,才能决定下一步的动作,有的触摸屏利用电阻实现,有的用电容的方式实现定位。

楼主:
比如手机的手写功能,肯定要知道笔的位置才能将字输入进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