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初学CAN通信,配置通信速度,我快要疯了

楼主(2010-07-24):
手上两块MC9S08DZ60的开发板,晶振是8Mhz,我想用250kbps的速度通信,但总不成功,我想我是不是哪里弄错了?我的CAN配置如下:

时钟源:外部时钟源(即8Mhz晶振)
CAN预分频器数值:2(fTQ=8/2=4M)
每Bit所需要的TQ数:4M/250k=16
时段2所占的TQ数:16*(1-75%)=2(我假设在75%处采样)
时段1所占的TQ数:16*75%-1=11 (减1是因为要将Sync_SEQ所占的1TQ减去)
根据时段1和时段2的数值,查表找到同步跳转宽度为1

根据上面的技术结果,得出的数值应该是:
CANBTR0_BRP=2-1=1
CANBTR0_SJW=0
CANBTR1_TSEG1=11-1=10
CANBTR1_TSEG2=0

但是,按照上面的来配置,两块板子总是通信不了,我快要疯了!!!我到底哪里错了?正确的配置应该是怎样?

网友A(2010-08-3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6323791470

买一个分析仪,很快就搞掂了。

网友B:
楼主  第一步 找个例子  跑通 建立信心 然后慢慢研究

网友C:
时段2所占的TQ数:16*(1-75%)=2(我假设在75%处采样)

这是怎么算的呀? 我怎么算出来是 4 ?

网友A(2010-10-2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323791470

CAN总线调试器
USBCAN-II,还带CANOPEN解析.的东东

网友D:
采样最好是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