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LCD

楼主(2010-07-24):
电压不匹配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网友A:
没碰到过……

网友B:
让其全灭,出现过背影阴影

网友C:
是黑白的吗?

网友D:
黑白的,就需要调节玻璃电压了

网友D:
查下LCD的驱动电压,然后相应的调节玻璃电压

网友E:
出现背影阴影,电压不匹配

网友D:
楼上应该是IC的驱动电压过高.或者LCD的额定工作电压过低

网友B:
有点跑题哦

网友F:
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少出现,

网友C:
这是错误吧

网友G:
可以调节电阻,鬼影改大电阻,不亮改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