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飞船和HOT大叔并列为临时斑竹

楼主(2010-07-24):
1、先请飞船和HOT大叔并列为临时斑竹,为期2周。
2、在此期间内,不分正副。排序方法为:第1周把飞船排在首位,第2周把大叔排在首位。
3、在第一周时间内,两位大侠分别秀出一个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与AVR有关)。题目、内容和形式不限。(之所以不限定PK题目,是为了让你们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此期间,其他有意竞争正斑竹的也可以提交作品加入PK队伍。
4、第二周匠人安排一个投票,请网友选择。得票高者为正斑竹。第二高者为副斑竹。
5、然后再由正斑竹负责选拔三斑竹。

相关下载

网友A:
凭着俺飞船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于在第一周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现在有点飘飘然的,
在此先谢过21IC给了这么好的AVR平台让人发挥,再谢谢支持俺的网友们,飞船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网友B:
农会给飞船的贺电全文如下:
       愿飞船唇舌给AVR难民福音,愿飞船密码为AVR难民祈福,愿飞船汇编为AVR难民造福。

菜农 2010.7.25 贺于雁塔菜地

网友:
两个都是极有个性的斑竹。呵呵。AVR现在热闹了。。

网友C:
恭喜飞船!
AVR我要放弃了,现在的AVR贵到MSP430都太便宜了。
哪天要向你请教Piccolo MCU,正是读了你的一帖才去关注Piccolo MCU的。
从利尔达弄了个仿真器还没怎么玩过,仅仅运行了几个例程!

网友D:
德州仪器 (TI) 最新推出的 TMS320C2000 Piccolo 微处理器 (MCU) 性能好像不错。

• Piccolo F28035 controlCARD 可提供 60MHz 的 32 位性能、14 个 PWM 输出、每秒 460 万个样片的 12 位ADC 以及 128KB 的快闪存储器,从而支持高级照明特性;
• 数控升降压 DC/DC 12-24V 功率转换级使开发人员能够调节电压,实现不同 LED 配置的匹配;
• 8 个 5 瓦特独立式 LED 串可实现独特的电流传感,支持单个亮度调节与坏串检测等功能;
• 板载隔离式 XDS100 USB JTAG 仿真可在降低系统成本的同时,简化调试与编程;
• 简单易用的开源 controlSUITE 软件包含 DC/DC 功率与 LED 驱动器级的闭环控制,以及软件结构与功能的详细实验室文档等范例;
• 模块化 controlCARD 概念使开人员能够选择适当的 C2000 MCU 来满足不同性价比及外设的需求。

网友E:
突发奇想:21IC可以搞一个不断变序的斑竹显示,3个版主ID在那不断的变换位置,哈哈,那绝对是排名不分先后了。

网友F:
人多力量大,版主越多越好!

网友G:
突发奇想:21IC可以搞一个不断变序的斑竹显示,3个版主ID在那不断的变换位置,哈哈,那绝对是排名不分先后了。
引用 网友E:

主意不错。另外,版主定期搞评审制,不称值的,在其位不谋其事的,建议退休,选新人上去。退下的(不管任何原因)终身不录用(比如俺就不能,也不会再上)

网友H:
阳光温热岁月静好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

网友I:
都不支持。
没货源的东西,还不放弃?

网友J:
原来的AVR板块确实有些沉闷啊

网友K:
明显地,HOT好象是劲推C++和M0,而飞船只是想为网友打造一个清修之地。
一周后的竟争投票,有趣,有趣。

网友B:
只要有飞船的地方准见粉丝的出现~~~

网友L:
谁先上线,今天谁就是第一版主。
下半夜 谁在线,谁就是下半夜的第一版主。

网友D:
哈哈!
linqing171是天才,这个功能好!
谁先上线,谁就是当前时刻的第一版主,第二个上线的依次排列为第二版主。
当都下线了,排名维持原状不变,等下一个版主上线后依照约定,自动调整为第一版主。
这样,上线时间越多,越积极,排名第一版主的机会则越多。
通过电脑自动竞岗上线系统,既公平又公正,又极大地维护了想冒尖版主的积极性。

网友M:
LS那不符合当前“低碳”的大潮流
伟大的中国人,势必要为了一直当第一版主而让电脑永不关机的,
挂机软件也会应运而生

网友I:
这不是害这两位吗?
累死怎办?
不就是一个版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