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接STN屏灰度的问题

楼主(2010-07-24):
4位单色320x240 STN屏,可以显示16级灰度
LCD初始化位4bpp
使用测试程序:
    unsigned char * data=(unsigned char *)framebuffer;//SDRAM中显存
    disdata = 0;
    for (i=0; i<16; i++) {
        for (j=0; j<14; j++) {//每个灰度显示14行
            memset(data, disdata, 160-2*i);
            data += 160;
        }
        disdata += 0x11;
    }
理论上屏上应该显示0~15级的灰度,实际屏上显示结果感觉只有4级灰度
0→3:依次由白→暗
3→6:暗→白
6→9:白→暗
0和f都是全白,应该是0为全黑,f为全白啊??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没有做过,求大侠指点

楼主:
难道没人做过

网友B:
是不是硬件定义了四级灰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