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自已焊(不用花钱焊)BGA芯片的没?

楼主(2010-07-24):
感觉在外边焊一个比我的芯片价格都贵,不太服气,
如果哪位焊过,指导一下

网友A:
自己焊需要条件和经验,单是条件的具备,只焊几片根本就不划算,更别说还有经验一说了,虽然谈不上多难,但也不是随便谁上手就能做的。

网友B:
风枪把板子吹热,在BGA锡球面均匀涂少许松香水(要像女人沫雪花膏一样不要多了),放在焊盘上对位,然后用风枪垂直吹BGA顶部,锡球整体熔化后,其表面张力会自动将BGA拉到最佳位置,移走风枪,冷却后大功造成。运气好点,一次成功掌握,运气不好,浪费三两颗。

网友B:
工厂的标准做法:
1,PCB先在烤箱内烤24小时;
2,SMT工艺过回流焊;

网友A:
植球是要做钢网的,要花钱;锡球不零卖,一次一瓶,这也要花钱;助焊剂,自己用酒精泡松香难以保证效果,买现成的BGA助焊剂吧,还得花钱,没有合适的热风枪?……这些加起来比找人焊几片的费用高多了。

网友B:
瓶装的锡球,只是供返修时给拆下的BGA芯片植球用。新包装的BGA上,本来已经植了锡球的吧。
有好几年没用BGA了,不熟悉现在的焊接费。07年,10片以内的样板加工,30元/chip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热风枪有,就是有没助焊的,还是想做个实验,反正芯片不贵,
我们这焊BGA是按脚收费,俺曾经拿出去焊过600元/CHIP的,不过对于那个芯片也值,但我这个芯片才50多块钱,不值

网友C:
BGA 的助焊剂和普通的助焊剂还不一样
有专用BGA助焊剂

网友A:
楼主那里的价格太离谱了,深圳这里除了少数特殊多管脚BGA芯片要加点费用外,都是按片计费的,30元/片是公价,便宜的小芯片20,大点的也就50-60,x光检验的话再多加一点,那也没有600元/片的……

助焊剂、锡球之类的在淘宝上都有卖。

网友D:
一把普通风枪,一点松香水足矣!

网友E:
用热风枪需谨慎,温度过高(245度以上)很容易就把芯片吹坏。小芯片估计问题不大,大芯片还是找设备吧。我有个网上DIY的BGA翻修台,PC410控制热风枪走回流焊温度曲线,底下红外加热,练了好几个月才基本掌握。

楼主:
以前那个打人的愿意挨打的都是国字号企业,嘿嘿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在武汉,每片得60元

网友F:
只是四周有焊盆的自己焊问题不大,如果是多排焊盆的BGA对位非常困难。

网友G:
还是交给工厂焊吧!:P

网友H: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I:
我觉得可以自己焊

网友J:
师兄,你还是不要想省钱了吧。。。。:lol

网友K:
我们找的地方大约1元/pin

网友K:
上次焊个400pin的收了近400元

网友K:
跟芯片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L:
这个自己焊好了,涂好助焊剂,放好位置,热风抢吹,我水平也不高,好久不焊了,我估计我焊10块能好6块。高手10块好9片以上。

网友M:
大部分5毛/pin,现在用的一个DSP 526pin的BGA封装,焊接就要200多,批量会便宜些。成本是不低,但是也没办法。谁有北京这边比较性价比好一点的焊接厂推荐一下哈。

网友N(2011-05-02):
网上有手工焊BGA视频,设备越简单,合格率越低。脚对位不算最关键。所看到的方法是:焊盘先手工上锡,板子固定,芯片与丝网层记号对准。板下A热风枪预热至150度.红外温度计监测,板上B热风枪在芯片上方围绕芯片转动加热。摄像头对准芯片与印板接合面,监测焊锡溶化使芯片下沉,接合面缝隙减小,即停止加热。熟练操作的情况下,可试探逐步减少设备。适用20毫米见方的芯片,设备是自制的。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

网友O:
1元2pin也太黑了,找修笔记本电脑的地方一般都有bga焊台我们这最高也就150元/pcs,一般都是100元不到/pcs

网友P:
我最近的几个板子都是专业焊的,没有任何一块板出现焊接问题。以后我就不焊了。

网友Q:
焊接BGA的设备是一方面,技术也要会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R(2011-09-15):
用两个热风枪,一个反面吹BGA焊盘背面,一个正面吹BGA芯片;
注意距离和温度,不过成功率比较低,256BGA成功率小于60%(个人经验)。

网友S(2011-11-02):
楼主那里的价格太离谱了,深圳这里除了少数特殊多管脚BGA芯片要加点费用外,都是按片计费的,30元/片是公价,便宜的小芯片20,大点的也就50-60,x光检验的话再多加一点,那也没有600元/片的……

助焊剂、锡球之类 ...
引用 网友A:

据说北京那边焊接样板bga的1pin要几块钱,求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