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设备问题

楼主(2010-07-24):
插入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加上上拉后问题解决,WHY?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升级软件的时候发现,有的设备可以通过USB端口与电脑连接升级,而有些缺找不到口

网友A:
是不是升到一半中断?

楼主:
尝试在外部D+上接了上拉电阻,发现此问题消失

网友A:
那还有啥问题?

楼主:
但是我们芯片内部已经有了这个上来,为什么还要外接

楼主:
另外,接了上拉电阻对通信都什么影响?

网友A:
好像在USB协议里面并没有说接上拉会对通信产生什么 影响吧。

楼主:
上拉跟电流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B:
如果上拉电阻太大好像也没有用。

楼主:
在没加上拉之前,USB的D+驱动能力是不是不足啊

网友A:
是啊,加上之后,驱动电流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B:
只要上拉电阻不是很小,就不会对通信造成影响。

网友C:
usb 电气接口不规范 造成的吧

楼主:
嗯,和14楼思路差不多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网友A:
是D+ D- 的电气特性?

网友C:
我记得有个cypress 的usb芯片 的d+ d- 哪一根上拉 是用来决定一个什么的。

网友C:
参考8051单片机usb接口程序设计 吧

网友D:
你看一下USB协议就知道了!

网友D:
一个是上拉、一个是下拉

楼主:
我的芯片内部已经对D+进行了上拉,但是还是不行,后来做了外部上拉才搞定

网友E:
驱动电流的问题

楼主:
这个在USB规范里有没有,我好像没有找到

网友E:
协议规范FullSpeed必须在D+上拉1.5K。

网友F:
同意楼上,看你的描述,应该不是上拉与否造成的。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F:
走线问题影响了HOST的驱动能力

网友F:
导致数据线的沿不明确。

网友D:
对,所以有的行,有的不行,有的到一半。

楼主:
这种不稳定现象怎么办啊?

网友E:
加一个强上拉,使得沿更清晰,容错性更好

楼主:
之前测试看波形都很正常,就不知道跟电流有没有影响

网友G:
LZ查一下USB芯片的复位吧,尝试在改变复位时间试试

网友C:
这是差分信号,我觉得他对波形的要求应该会小点。

网友D:
不知楼上对沿的看法是否跟电流有关。

网友B:
你再仔细看看波形是否有明显变化

楼主:
USB应该怎么走线,线宽应该是多少

楼主:
究竟有什么讲究?

网友H:
只有一个要求:差分走线。

网友I:
好好看看USB协议,D+和D- 加上拉下拉电阻来区分设备类型

网友J:
如果1.0的话,短距离可以随便走。

网友A:
USB协议里有说明,“我的芯片内部已经对D+进行了上拉,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USB协议里有说明,“我的芯片内部已经对D+进行了上拉,但是还是不行”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什么?

网友A:
说明你芯片的上拉不正确啊。

网友K:
外接一个上啦电阻是为了在USB插入时产生一个上升沿从而判断USB是否插入。

网友C:
USB一般走差分线 阻抗90欧姆 如果需要精确走线要与厂家联系 确定走线宽度。

网友C:
因为阻抗跟材质和厚度有关。

网友B:
芯片内部的电阻能够上拉1.5K?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D:
是啊,芯片内部的电阻都是晶体管搭的。

网友E:
stm32 在D+ 上加了一个三极管 上拉,根据芯片不同,当然有所不同,看手册吧

网友J:
关于USB的上下拉电阻,不是随便接个任意阻值的电阻就ok了。

网友F:
当你的USB为主设备的时候,D+、D-上分别接一个15K的下拉电阻

网友F:
这样可以使得在没有设备插入的时候,D+、D-上始终保持低电平

网友H:
为从设备接口时,可以通过在上拉电阻来设置不同的传输速率

网友H:
当D+接一个1.5K上拉电阻,可以工作在高速率模式如12MBPs,当D-接1.5K上拉电阻,工作在低速率模式,如1.5MPBs

网友D:
主USB自动识别从设备为高速还是低速就靠上拉电阻在D+还是D-上区别

网友D:
电阻阻值的不规范会影响usb自动识别分配资源,出现不能发现硬件或使用到一般硬件发现失败等现象

网友E:
对,所以不要随便上下拉电阻,先规范USB的硬件接口电路

网友D:
是我们芯片内部已经有了这个上拉,为什么还要外接

网友A:
芯片内部的,一般都是弱上拉。而且由于工艺偏差,其阻值很离散的。

网友A:
因此,片外的 1.5K 上拉是必要的。

网友J:
当D+接一个1.5K上拉电阻,可以工作在高速率模式如12MBPs,当D-接1.5K上拉电阻,工作在低速率模式,如1.5MPBs
引用 网友H:
你关于高速的定义不严谨。

网友H:
你关于高速的定义不严谨。
引用 网友J:

网友J:
12Mbps 是全速。严格意义上,高速是指 480Mbps。

网友L:
好像现在USB3.0可达5个G

网友H:
楼上确定?

网友M: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此问题

网友N:
USB3.0又叫 Super Speed, 超速USB,物理速率为5G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