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全局管教问题

楼主(2010-07-24):
我用VHDL写的子程序在canvas上连接,CMD_PC ,CMD_XC为外部信号,为什么我编译时会有这两个警告?呢?把这两个信号给优化掉了呢?
Warning: Top level port  CMD_PC is not connected to any IO pad
Warning: Top level port CMD_XC is not connected to any IO pad

是不是信号如果要判断边沿要在Libero里面设置某些约束?感觉与XILINX,ALTERA,LATTIACE的差别很大。

按道理来说canvas原理图连接上时有着两个信号。

说明,这两个信号我要用到边沿判断,如下程序
entity PC is
Port
(
        CMD          : Out   std_logic_vector (15 downto 0);
        CLKIN        : In    std_logic;--时钟

        L2             : In    std_logic;
        L1             : In    std_logic;
        L0             : In    std_logic;
        CMD_XC   : In    std_logic; --信号
        CMD_PC   : In    std_logic; --信号
        CMDEN      : In    std_logic
);
end PC;

............................................
process(CLKIN)
begin
if(CLKIN'event and CLKIN='1') then

    CMD_buf <= CMD_XC
............................................

process(CMD_XC,CMD_PC)
begin
    if(PCM_XC='1') then

      buf1 <= '1';

   elsif(CMD_PC'event and CMD_PC='1') then

     buf1 <='0';
....................................

网友A:
将这两个引脚下全局,详情请查看周立功网站上关于Synplify应用于提高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