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两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25):
可能是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B:
它们与最上面的一个绕组不同,主要作用是产生对称的双极性电压,且实际对称性由这两个电阻比值系数决定。

网友B:
不这样接时,IC的两个输入信号端呈浮地状态,基准电平不稳定,至于有什么事就难说了,轻则导致IC运算异常,重同(最大可能是)损坏IC。

网友B:
注意:

变压器是有泄漏电流过来的,有可能导致二次侧出现对大地的超高压,

所以,这两个电阻既是信号对称钳制电阻,也是电平防漂电阻,更是安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