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两极放大器间加电阻电容的作用

楼主:
各位大哥:
      请教下。
      一般在两极放大器间加个电容,起阻容耦合作用;
      但为什么还要串联个大约2K的电阻能?
      哪位大哥能帮我解答下,不甚感激!

网友A(2010-07-25):
我也不知道
限流吧

网友B:
通常是考虑阻抗匹配或限幅,限幅是减小电压而不是限流。

网友C:
可以减小可能有的运放上电噪声,防止或削弱噪声放大~~

楼主:
4楼所说的,噪声频率很高,用个电容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串个电阻?
而且串个电阻,那第一级的有用信号通过电阻后,加到第二级的信号幅度会降低。

网友D:
怎么有点像静噪电路中的隔离电阻啊

网友D:
防止开关管饱和导通时,前级放大器输出端对地短路,造成损害

网友E:
一般是耦合和匹配的作用

网友F(2014-02-25):
电容的大小,和有无需要根据,实际信号的频率来确定,如果频率太小,1/jwc可知阻抗太大,这时可以不用电容耦合,采用直接耦合;电阻R(1),和电容形成阻抗匹配,保正后级更好吸收信号;(2),R1可以看着后级的输入电阻,输入电阻形成需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