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实验室用的AD9851老是烧芯片

楼主(2010-07-25):
实验室现在用DDS芯片AD9851模块做信号源,但在用的过程中总是烧坏芯片,我们用的芯片价格也在150元左右,质量还算可以,而且在做的过程中电源的连接也是正确的。+5V电源是我们自己做的。想问一下了解的人,在使用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真心感谢啊!
本人觉得可能是电源电流的问题,或者是是电路之间的飞线出了问题。希望知道的朋友能给我指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A:
查看一下有源晶振的振幅,本人也烧过一块9850,就是振幅问题,
一般的有源晶振,5V供电输出会有12V。可改成3.3v供电。

网友B:
如果确如楼上所言,不如加一级缓冲,道理上讲不应出现楼上所言的现象,如果出现,说明晶振负载回路里存在感性环节,包括PCB设计不合理导致的感性分布参数等,应在治本上下功夫。给学生做实验的电路装置务必注意的一点就是接插件环节,特别是电源接插件和具有一定能量输出的IO口接插件,一定要保持接触良好并带有反接保护、过流保护等,用二极管、自恢复保险等即可轻松搞定,如果有二次稳压,最好板载,尽量消除能量环节因接触问题带来的冲击。此外,裸露的CMOS类电路接点最好封闭,同时在接口处做ESD防护,实验器材的设计其实非常讲究工艺性,越简单越低级的东西越是如此,但目前的高校采购体制和供货商实在是……

网友C:
9851我用了很多片了,没烧过。估计烧芯片的问题是不是你的电源在开机的时候冲击太大的原因。另外,150元的价格你是买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