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P电流

楼主(2010-07-25):
电池供电,STOP电流会变大,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不妨详细说说

网友A:
比如说开始多少,变成多少之类的

网友B:
多长时间呢?

楼主:
比如说开始多少,变成多少之类的
引用 网友A:
开开始是1.5uA,后来逐渐变成了30uA

楼主:
多长时间呢?
引用 网友B:
过十几分钟吧

网友B:
是不是有的I/O口没有设置好

楼主: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楼主:
或者容易出错的?

网友C:
有I/O被误设置为输入且没有上下拉电阻,造成悬空状态

网友D:
对,这个状态不稳定,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

楼主:
上电有时可以工作,有时无法复位

网友D:
死机现象?

楼主:
嗯,怎么回事?

网友D:
程序中有没有设置LVR

楼主:
是默认的0000,是使能的。

网友E:
设置一下比较好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F:
从程序设计可靠的角度来讲

网友E:
对,虽然上电默认是0000,即LVR使能,但从程序设计可靠的角度来看,程序中最好还是设置一下.

网友G:
楼主按以上方法修正后再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