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有时候也出错哦(要仿真联系实际)

楼主(2010-07-25):
一、汇编源程序

题目要求是:P1.0按键按下P2.0的LED亮,P1.1的按键按下P2.1的的LED亮,同理,P2.7的按键按下,P2.7的LED亮。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则LED都不亮。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程序控制下,如果按键按下LED不是一直亮的,而是在闪烁。这个跟程序控制思想有不同哦。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仿真上。不能用其他的程序。(该问题只针对单片机初学者)

       ORG 0
       JMP START
START:   MOV P2,#0FFH
       JNB P1.0,XX1
       JNB P1.1,XX2
       JNB P1.2,XX3
       JNB P1.3,XX4
       JNB P1.4,XX5
       JNB P1.5,XX6
       JNB P1.6,XX7
       JNB P1.7,XX8
       SJMP START
XX1:       CLR P2.0
       SJMP START
XX2:       CLR P2.1
       SJMP START
XX3:       CLR P2.2
       SJMP START
XX4:       CLR P2.3
       SJMP START
XX5:       CLR P2.4
       SJMP START
XX6:       CLR P2.5
       SJMP START
XX7:       CLR P2.6
       SJMP START
XX8:       CLR P2.7
       SJMP START
       END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值得发帖。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品???

网友C:
不就是因为多了"MOV P2,#0FFH"这一行程序的原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说话很不负责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说话很不负责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说话很不负责任。。

楼主: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4 ... t/f4402195o1p3.html

无人驾驶模拟公交系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2MzIxMjYw.html

无线环境测控系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2MzI0OTc2.html

护眼直被台灯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2MzI3MDIw.html

语音识别智能小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2MzI3ODA4.html

还有一个视频 就是我讲解的关于中断的视频。。可以看下哦。。。单片机的中断可是难点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2NTAyNTA4.html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值得发帖。
引用 网友A:

悲哀

网友B:
不负责任?这么个程序这里一眼能看出的人多得是,都懒得打字而已
ORG 0
       JMP START
START:   MOV P2,#0FFH      ;这句话开始及其之后的那些完全处在中断向量区,不出问题就见鬼了,用ORG XXX避开即可
       JNB P1.0,XX1
       JNB P1.1,XX2
       JNB P1.2,XX3
       JNB P1.3,XX4
       JNB P1.4,XX5
       JNB P1.5,XX6
       JNB P1.6,XX7
       JNB P1.7,XX8
       SJMP START
XX1:       CLR P2.0
       SJMP START
XX2:       CLR P2.1
       SJMP START
XX3:       CLR P2.2
       SJMP START
XX4:       CLR P2.3
       SJMP START
XX5:       CLR P2.4
       SJMP START
XX6:       CLR P2.5
       SJMP START
XX7:       CLR P2.6
       SJMP START
XX8:       CLR P2.7
       SJMP START
       END

网友D:
晕…本来就是一直闪烁的…说有深度是否可笑?要么我哪里没看懂?加个延时或者加个临时变量。楼主刚开始学?

网友E:
做广告的。。。。

网友F:
单片机的中断默认打开的?胡扯吧。在中断向量区又何妨呢?

这个东西闪烁与不闪烁,看你单片机晶振。

你这程序严重的逻辑错误。与闪烁无关。

大学老师怎么了,照样鄙视之。。。。。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过上面的人都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正确的程序如下:
      ORG 0
       MOV B,#0FFH
       JMP START
START:
       MOV P2,B
       MOV B,#0FFH
       JNB P1.0,XX1
       JNB P1.1,XX2
       JNB P1.2,XX3
       JNB P1.3,XX4
       JNB P1.4,XX5
       JNB P1.5,XX6
       JNB P1.6,XX7
       JNB P1.7,XX8
       SJMP START
XX1:       CLR B.0
       SJMP START
XX2:       CLR B.1
       SJMP START
XX3:       CLR B.2
       SJMP START
XX4:       CLR B.3
       SJMP START
XX5:       CLR B.4
       SJMP START
XX6:       CLR B.5
       SJMP START
XX7:       CLR B.6
       SJMP START
XX8:       CLR B.7
       SJMP START
       END
既然楼主说了“该问题只针对单片机初学者”,我们就不要指责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这个程序其实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同时按下多个键时,目前的程序并不能保证多个LED亮。

楼主:
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仿真的时候。一个指令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结果(要求是按键下的时候相应的LED亮,按键释放的时候LED都是熄灭的哦)。

ORG 00H
START:   MOV P2,#0FFH
       JNB P1.0,XX1
       JNB P1.1,XX2
       JNB P1.2,XX3
       JNB P1.3,XX4
       JNB P1.4,XX5
       JNB P1.5,XX6
       JNB P1.6,XX7
       JNB P1.7,XX8
       SJMP START

这种情况按键按下LED是闪烁的。。

但是

ORG 00H
START:
       JNB P1.0,XX1
       JNB P1.1,XX2
       JNB P1.2,XX3
       JNB P1.3,XX4
       JNB P1.4,XX5
       JNB P1.5,XX6
       JNB P1.6,XX7
       JNB P1.7,XX8
MOV P2,#0FFH
       SJMP START
这样修改后,,LED却是真正的按键按下一直亮,按键释放就熄灭。

还有哦。。不管是那种情况下载到实物中都是正常的。。

呵呵。。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广告。。也不是什么想引起什么争论啊。。当然了学术的争论意义是很大的。。为这个题目,我跟学生都讨论了好久。。

从这个题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仿真对于单片机初学人们非常容易,也非常方便,但是对于单片机初学者来说,仿真软件的使用也要适可而止,真正的开发设计还是需要实际动手设计电路。

通过这个列子,,作为教学,引导入门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例,说明了以上的问题,并引导初学者在单片机入门的时候要结合实际情况说明问题。

网友H:
几个按键同时按,只能一个亮;既然只有一个亮,就在跳转里在判断下按键是否松开,再跳转到START;

网友H:
写程序我也是个新手,这样对不对?欢迎批评指正
ORG 0
       JMP START
START:   ;;;;;;;;;;;;;;;;;MOV P2,#0FFH去掉
       JNB P1.0,XX1       ; 是51的话还要先置位再判断
       SETB  P2.0
START2: JNB P1.1,XX2
        SETB  P2.1
START3:JNB P1.2,XX3
        SETB  P2.2
START4:JNB P1.3,XX4
       SETB  P2.3
START5:JNB P1.4,XX5
       SETB  P2.4
START6:JNB P1.5,XX6
       SETB  P2.5
START7:JNB P1.6,XX7
       SETB  P2.6
START8:JNB P1.7,XX8
       SETB  P2.7
       SJMP START
XX1:       CLR P2.0
       SJMP START2
XX2:       CLR P2.1
       SJMP START3
XX3:       CLR P2.2
       SJMP START4
XX4:       CLR P2.3
       SJMP START5
XX5:       CLR P2.4
       SJMP START6
XX6:       CLR P2.5
       SJMP START7
XX7:       CLR P2.6
       SJMP START8
XX8:       CLR P2.7
       SJMP START
       END

网友G:
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仿真的时候。一个指令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结果(要求是按键下的时候相应的LED亮,按键释放的时候LED都是熄灭的哦)。

ORG 00H
START:   MOV P2,#0FFH
       JNB P1.0,XX1
        ...
引用 楼主:

一个指令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一点都不奇怪。
对于本题,造成闪烁的原因是,不论是否有按键被按下,每次循环都熄灭了所有LED,所以造成闪烁。这个论坛的大多数人都能看出这个问题,楼主如果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就太小瞧别人了。
而楼主修改后的代码不闪烁的原因是仅当没有任何按键被按下的时候才熄灭LED。不过,楼主修改后的程序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按下1号键和2号键并维持不变,然后松开1号键(2号键仍维持按下),这时1号和2号LED都会亮,而此时1号键并没有按下。
所以,程序设计时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很多,不是楼主提出的那个问题才是重都要的。

网友C:
我就没看出仿真软件在这里错在哪儿?

网友I:
还能自己搞出那么多道理来,真有意思

网友G:
还有哦。。不管是那种情况下载到实物中都是正常的。。

从这个题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仿真对于单片机初学人们非常容易,也非常方便,但是对于单片机初学者来说,仿真软件的使用也要适可而止,真正的开发设计还是需要实际动手设计电路。

引用 楼主:

不管是那种情况下载到实物中都是正常的。。”正说明实物不能体现出程序存在的问题,倒是仿真能发现程序的问题。怎么就被你看成了仿真有问题呢?
仿真和实验都是开发的手段,你举的这个例子正是仿真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网友F:
“不管是那种情况下载到实物中都是正常的。。”正说明实物不能体现出程序存在的问题,倒是仿真能发现程序的问题。怎么就被你看成了仿真有问题呢?
仿真和实验都是开发的手段,你举的这个例子正是仿真能发挥作用的地 ...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给他回答了。看晶振。。。。

网友J:
用C吧,汇编淘汰了

网友K:
25楼说的对
我是这样理解的,造成在实物中你误认为是一直亮的应该是你的眼睛。它欺骗了你。
当闪烁的频率很快时你看起来就像是一直亮的-视觉暂留。

网友L:
对PROTEUS一直不太信任的

网友M:
楼主可以把proteus 中的led 换成 7SEG-MPX2-CA (或者 7SEG-MPX2-CC)再试一次,你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N:
LS各位,程序搞的这么复杂干吗?
几条指令就能解决的事要那么多指令?
     ORG 0
START:
      MOV   A,P1
      CPL    A
      MOV   P2,A
      SJMP  START
      END

返回列表12下一页

网友O:
哎!
其实LZ的程序逻辑上没什么“大问题”,闪烁只是源于仿真速度太慢了,
实际是不会闪烁的,只是亮度会“暗”一点。

因LZ是新手这个程序是有点怪怪的,先把所有的灯熄灭,哪个按键按下再点亮,再熄灭...
而且这些按键还搞出优先级....写得是不好,慢慢学吧,刚开始谁都这样。

网友P:
问题很明显....

网友H:
学习了,32楼的程序挺简洁的;这就是新手和高手的区别。怎样既能把功能实现了,又能把程序写的简洁明了,是我努力的方向。

网友N:
jianguoid是个好孩子。
谦虚好学,性格像俺,收你做徒弟不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N:

你的程序错了,想把程序改简单应该这样写:
ORG 0
START: MOV P2,P1
            SJMP START
            END
只不过这不是讨论的重点,所以都没提.
毕竟实现这种功能,单片机都是不需要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N:
哈哈,要收徒弟啊,要不你收下俺得了

网友N: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请看清LZ的硬件原理图,再回答。

网友N:
回复 网友N:
哈哈,要收徒弟啊,要不你收下俺得了
引用 网友Q:

不亦心小友,好久不见,技术一定大有长进,人大概也长高0.01mm了~~~ ;P
可惜俺在上海,什么时候你来上海俺一定收你为徒,哈哈!

网友O: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请看清LZ的硬件原理图,再回答。
引用 网友N:

错的真是你啊!
有键按下的位读得0,
LED口为0的位LED点亮!

网友N:
谢谢t.jm老师指点,再仔细看原理图,确实俺错,那个三角型的标记错当接地了。
面壁思过,面壁思过。
再次感谢t.jm老师指点,以后要看的仔细点。

网友R:
首先怀疑自己的程序,

假若用的是 KEIL的话。因为KEIL 早已经炉火纯青!

软件仿真 比 硬件运行的更可靠、更准确!怎么样,我这理论是不是有点搞笑!

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