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时外壳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0-07-25):
在市场上买来的机箱,有些前后面板都是只有螺丝孔的一块铝板,没开任何其他的孔,自己怎么给他开孔加工呢?
圆孔还好说,用电钻就行了,那方形孔呢?其他形状的孔呢?

网友A:
方孔?钻通再用什锦锉锉。

网友B:
用尺测好尺寸、位置,用笔描出边沿,然后选适当直径的钻头沿线打孔,再用剪钳、刻刀之类取下镂空部份,最后用小平锉沿线打磨整齐即可,手艺好,可能除精度稍差外,外形完全可以做到机加的水平,俺上小学时就开始这么干了,多动手练习应该能轻松掌握。

网友C:
比较大的方孔或矩形孔,可以先在对角每边用钻头打三至四个小孔成L形,小圆锉将各孔锉通,将钢锯条伸入锉通的长孔内,把各边锯通,再用平锉修正。
锯条放入时应倒放,即锯齿锐边朝自己,与锯条装在锯弓上方向相反。锯时是拉着锯,不能推着锯。

网友B:
用锯的话,开孔用线锯更方便,不过铝很软,用锉刀就很好对付,曲线的话,用锉刀需要比较高的技巧,线锯就很简单了。

网友A:
线切割也是很方便的,不花几个银子。

网友B:
零活厂家愿意做才行啊,俺手里几个机械零件还一直没着落……

楼主:
哦,谢谢各位了
主要工具就是手电钻、锉和锯条是吧,好,改天我去市场上买些工具回来

网友A:
找个谈得来话的,吃几餐饭就是了。

网友D:
为这个俺特意败了一台雕刻机,哈哈

网友A:
你看,这台雕刻机要是换成酒,可以买多少?天天都可以大鱼大肉来的。

网友E:
这个玩意如何?打算淘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F:
零活厂家愿意做才行啊,俺手里几个机械零件还一直没着落……
引用 网友B:

chunyang老师如愿意,请将图纸发到俺二姨家的邮箱,俺帮您做。

网友F:
这个玩意如何?打算淘一个回来试试:

引用 网友E:

偶然用几下没问题,使用频率一高,立马报废。

网友G:
12楼,贴个链接噻。

网友H:
12楼的给个链接^_^

网友F:
老许连春阳也要忽悠。。
哈哈哈
预定围观。。
引用 网友I:

不敢不敢。

俺想帮春阳老师做点小事,解决点实际问题,这种小事对俺来说一点也不难,只怕春阳老师看不上俺。

网友E:
16、17楼,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02435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