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一个脉冲,通过555延时20ms输出,

楼主(2010-07-25):
本人新手,看了书,都是下降沿触发的啊,不知道怎么办,有参考电路没有啊,我在网上没有搜到啊,,求救

网友A:
楼主要的好像是单稳态触发器。
改用74HC123吧,比较灵活。

网友B:
将触发信号用一个晶体管或非门之类的做反相不就成了。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达这个电路啊,我查到的资料都是上电延时一段时间的,没有对脉冲延时的 啊,哪位好心人能给个电路图啊

网友A:
4楼:
你现在说的问题好像与首帖不一样哦。
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些,才有解决的可能。
脉冲延时,要求脉冲宽度不变化,那是很困难的。如果允许脉冲宽度变化,那就不是脉冲延时了。

楼主:
就是说我给输入端(2腿)一个脉冲,然后在输出端(3腿)输出一个延时20ms 的和输入频率一样的脉冲,问一下能实现不?我今天试了,但是输出正好是一个反向的脉冲。就是输入的脉冲上升沿触发后,输出脉冲马上就跟着变低了 ,但是我要是把电容换成100uf的话,输出的脉冲充电时间就明显加长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哪位大侠帮我看一下啊,为什么啊,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啊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该电路是555作单稳态触发器的典型电路,输入下降沿触发,输出为正脉冲,脉冲宽度由RC决定,以图中数值,不到1ms。
根本不可能实现20ms延迟。
另外,你所说的“和输入频率一样的脉冲”,实在不知道是什么。
555的5脚,应该接个电容到地。

网友C:
用两个单稳态触发器,第一个上升沿触发,设定延时,第二个下降沿触发,设定脉冲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