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进水

楼主(2010-07-25):
手机电池放裤兜忘拿出来,结果跟衣服一起洗,晾衣服时才发现。
请问该怎么办啊

网友A:
只要没有把手机洗了就行

晾干

网友B:
电池内部一般都是防水的,你晾干了试试就知道了,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去买过一个新电池。

楼主:
是的,如果确切地知道电池坏了当然就是直接换一个

楼主:
如果用万用表量着还有电压的话是不是还能用?用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危险?

楼主:
进水之前电池是充满电的,现在用万用表量电压是4V

楼主:
Siderlee:
手机没见水,只是电池而已

楼主:
这样的电池使用起来会不会出问题?如爆液等

楼主:
按我的理解,洗衣服的水应该算是导体了,电池在里面是不是应该算短路呢?

网友C:
短路有保护的。怕啥呢!

只要电压输出正常。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怕后遗症嘛

楼主:
确实,电池上的告警也没提需防水,只说了要防火

网友D:
用风筒吹 注意用冷风

楼主:
abcdefghi2580:
电池上早就没水了

楼主:
放在充电器上还能充电,先充充看

网友E:
我的手机电池试过和衣服一起泡了两个钟,拿出来擦干了接着用

楼主:
充电完毕,电压4.3V

网友F:
呵呵!楼主好运气!
不过还是得当心!咨询下修手机的吧!

网友G:
:shutup:这个,我猜是不会爆炸的

楼主:
产品质量过关才能有运气啊

网友H:
呃,一般的手机电池像你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报废的,放在水里洗会引起电池过放、鼓包,质量差一点就不能用了。不过我用的是NOKIA的,质量真是没话说,放在洗衣机洗了后鼓了老高的包包,我再用充电器充,冲了几次居然恢复原形了,神奇...

楼主:
我的正好就是诺基亚的原装电池

楼主:
好象表面一点都没有起包哦

楼主:
不过是中国厂家生产的

楼主:
问花无愁:
鼓包了你还敢用?厉害...

楼主:
用了一天多,效果还不错

网友I:
晾干,测量,然后小电流充放电

楼主:
终于用到手机关机了,电压3.34V

楼主:
重新充满电,4.20V

网友J:
短路有保护的。怕啥呢!

只要电压输出正常。用是没有问题的。
引用 网友C:

ret:就是,没啥了不起的,一般爆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