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采集问题

楼主(2010-07-25):
现在用PT100温度传感器测温度,mcu用msp 149 作AD采集,
149的ad是12位,目前用外部参考电压,1.25V。现得知PT100传感器在温度0
500℃时,阻值变化范围是100 280.9Ω。目前我的AD条件到不了这么高精度,电阻值变化几欧姆,得到一个AD值很困难。
哪位朋友有什么好建议,说说看法。非常感谢!

网友A:
将Pt100(接成桥式电路比较好)两端电压放大。

楼主:
桥式电路,放大电压,也是mv级放大。温度变化时电阻值只有几欧姆,这样情况下采集的放大电压,我的AD处理吗。

楼主:
望大侠们继续指导。

网友A:
你的AD当然不能处理mV级电压,100mV都处理不了。所以才建议你放大。
热电阻信号变化很缓慢,放大千倍并不困难,注意运放温漂即可。

网友B:
结成电桥,再对变化电压进行放大!最后进入AD

网友C:
恒流输出,电压放大

网友D:
工控论坛上面有这个方面的,可以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