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232/485转接器咋不能使用

楼主(2010-07-25):
我们设计的dsp系统为了延长传输距离,在上下位机间采用了两个232/485转接器,中间采用双绞线连接,但是连接好后却发现不能传输数据,哪位大侠用过这个东东,请问是啥子原因?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这样接:
发送方:
MCU+232+232/485转接器
接收方:
485/232转接器+232+MCU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要用也要用有源的转换器。

网友C:
转换方式5花8门,要有具体的型号或电路才好判断。

网友D:
若直接用rs232连接,可以正常传输。我到电子市场一看,大部分都是无源的,昨天才发现原来无源转换器需要从rs232串口的多个引脚取电,但是我们的pcb上面的rs232串口只用了接收、发送及接地引脚,因此不能窃电。我购买的转换器上面有备用电源输入引脚,因此现在我想把下位机的转换器改为有源的,是不是直接接上外接电源啊(+5V)?接地线还用连接吗?谢谢!

网友E:
我买了两种不同牌子的转换器,一种上面备用电源写着是5-12v,另一种是5v!我想应该是接线上有问题:rs485端接线小板上有GND引脚,假如接入备用电源,那么GND是否相当于备用电源的负极也要连接啊?还是利用转换器内部电路,不用接负极啊?

网友E:
那你就得看一看那个备用电源的输入电压范围才能确定,一般RS232接口都是+-9V的电压,从232窃电一定窃的是9V的电压值,所以我怀疑那个外接电源应该是9V的。。。
5# 思行合一

网友F:
买一片max485一片max232几个三极管几个光耦做一个面包板就可以了

网友G:
这玩意十个里面五个不能用,正常!

网友A:
换个新的就好了,这家伙经常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