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IO的问题

楼主(2010-07-25):
AVR, vr, rio, IO
为啥 从avr(输入开启上啦)Io上引出一个线然后用手去碰这个线头这个IO就会受到干扰  直接去用手碰IO没事这是为啥呢

网友A:
人体相当于一根天线可以感应空间电磁干扰,这些干扰灌入单一浮空IO时可能会导致IO状态改变,直接用手摸时因手指较大,会接触多个IO,能量较小,特别是同时触摸到的IO有呈输出态或接在外电路输出、电源端、地端等呈固定电平的区域,手指的导电性反而相当于加了偏执电阻,所以反而没有问题。

楼主:
io我也是单独摸的  手指只是触摸到一个IO  这个IO是作为按键输入的 而且还有avr的内部上拉电阻
Io上引出一个线然后用手去碰这个线头这个IO就会受到干扰   手不碰就不会

网友B:
avr的内部上拉电阻, 必须设置后才有效,不设置无效,IO易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