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双相时钟

楼主(2010-07-25):
关于双相时钟,网上的资料不多 但是在数据采集学习中了解这么个概念。请了解的高手聊聊关于双相时钟的话题。以及其对于提高AD采样速度的帮助 谢谢

网友A:
双相时钟:两个同频率不同相位的时钟。
特例:反相

与AD采样速度无直接关联

网友B(2011-05-05):
在数字电路中,时钟的功能是驱动信号运动,一个系统,分时的驱动源越多,运动功能越强,二相时钟就是因分时驱动的需要,采用二个不同相位的时钟作系统的二个信号驱动源。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