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一个尺寸在10×10mm左右的dsp

楼主(2010-07-25):
哪位推荐一个尺寸在10×10mm左右的dsp

网友A:
你说的只是封装尺寸
和DSP型号无关把

网友B:
引脚越少越好
我只用ad和spi

网友C:
为啥不用ARM
DSP有AD?

网友D:
stm32 lpc2XXX都不行
dsp有些带ad吧

网友E:
dsp有的带ad

网友F:
cyclone fpga带硬件乘法器。
价格也不高。

网友G:
只有尺寸的要求,没有其他应用方面的要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