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如何选择

楼主(2010-07-25):
一般在使用电容的时候主要考虑电容的容量大小,至于耐压可能只要高于电路的电压就行了,但是电容的容量C=Q/U,假如我用一个10UF/5V的电容和10UF/50V的电容做3.3V电路的去耦电容,而在去耦电路中我们应该是看谁能在相同的电压变化下提供更多的电量,但是这两个电容在相同使用条件下是不是能提供一样的电量,我的理解是10UF/5V的可以提供更多的电量,但是也有人说两个电容效果是一样的,只是同容量的电容在生产的时候精度和ESL等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两个一样大的水桶,一个是铁桶,一个是木桶。

楼主:
比喻的很形象,但是还是很晕,假如电容10UF/5V从3V变充到5V所需要的电量和10UF/50V从3V变到5V所需要的电量一样的话,那再从5V变到50V呢,他们的电量能一样吗?

网友B:
再从5V变到50V,耐压5V的电容放**。

楼主:
没有说清楚,我是说10UF/50V的,这个过程也是要电量的,所以我想知道的是不同耐压值的电容但都大于3.3V,然后对3.3V的电路去耦,谁的效果更好。比如说电路的电压从3.3V变到3V,两种不同耐压值的电容谁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电量更大一些

网友B:
5楼:
大致是一样的。即使有区别(因ESR不同等引起)也很小。

网友C:
从实际使用来看,同容量耐压高的电容具有较低的ESR和更小的漏电流。

网友D:
2楼太确切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