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的诡异情况

楼主(2010-07-25):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电路不能工作了,测量电池电压,10mV左右。 把电池取下测量,3V(新电池时标称3.7V,实测4V)。再把电池重新焊到电路上,电路又能工作了,再测量电路中电池电压,3V。

网友A:
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往往是电池内部接触不好。

网友B:
检查有没有虚焊,如果是虚焊,原来好的时候是接触上的,时间长了表面氧化了,当然不导电,拿下来再焊上去当然又好了。

网友C:
电池内部虚焊,加热金属热胀使虚焊接触,又有电了。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池过流保护了

网友E:
是電池保護板保護了。

楼主:
用的是锂-亚硫酰氯电池,该电池为3.5V,持续放电电流数mA, 最大放大电流20mA。  电路中测量最大放电电流在20mA左右。不是可充电电池,过流保护后,没有输出电流了?

楼主:
如果是过流保护后,电池一般如何才能自动开启呢?

网友F:
确实有可能是内部开路了,你换个电池试一段时间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