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驱动求助!!

楼主(2010-07-26):
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喇叭驱动,最近接触这一块,感觉很多概念比较模糊。
我们产品的喇叭上标着 16ohm,0.25W。请问正常工作时,喇叭是需要2V的电压呢还是需要125mA的电流来驱动呢? 这个参数具体是什么意思?

下图是我们产品的喇叭驱动原理图,请问该网络标号SP+是一个稳定的电压,然后LM386out端口再输出一个交流信号,以此来驱动喇叭的吗?
喇叭的工作是不是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电压,然后再靠交流信号来驱动的?

大家的回答能否详细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某些扬声器是需要一个直流再加上音频交流来驱动的,不过楼主这个不是,直接加音频交流电压就是了。
“16ohm,0.25W”的意思,是扬声器额定功率0.25W,其音圈阻抗16ohm。这个音圈阻抗不是直流电阻,若测量直流电阻大约是12~14ohm。

楼主:
交流电就是有正负的对吗?
那图中的LM386是单电源的啊?

网友A:
4楼:
有470uF电容在,管它功率放大是单电源双电源。

楼主:
我觉得好神奇啊,交流电能够使喇叭发声,并且是说话。。。 就时变的交流电能够还原成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