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0-07-26):
这个电路是从网上看到的,但是搞不懂原理,请教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主要是看上面那个管子基极电压和电容电压的关系啊,电容电压一比基极电压大就会导通放电

楼主:
下面这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