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6 WDT的问题

楼主(2010-07-26):
SLEEP 进入休眠模式
语法: [ 标号] SLEEP
操作数: 无
操作: 00h → WDT,
0 → WDT 预分频器,
1 → TO,
0 → PD
受影响的状态位: TO 和PD
说明: 掉电状态位PD 被清零。超时状态位TO 被置1。看门狗定时器及其预分频器被清零。振荡器停振,处理器进入休眠模式。

按照这个说明,进入休眠后WDT的溢出时间是固定的, 即是说最多不超过17ms就会被唤醒??是这样不??

楼主:
另外, 想用WDT来唤醒,是不是只要把WDT运行就行了?

刚开始用PIC,大虾多指点啊~~

网友A:
执行SLEEP指令后,可以通过外部复位、看门狗定时器复位或中断将器件从休眠状态唤醒
条件是你要先开启这些复位功能后,再进入SLEEP

楼主:
3楼:

我想用WDT唤醒, 要怎么开启??
除了配置字的WDTE要开启之外还有什么
望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顶, 求教各位PIC前辈啊, 休眠后想用WDT唤醒除了WDTE要设置外,还有没有需要设置的地方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