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6.8uF50v的铝电解电容漏电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0-07-26):
急!!请问6.8uF50v的铝电解电容漏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A:
这要看是什么品牌,一般都非常小

网友B:
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并非常数。
经较长时间储存后,漏电流会增加。经一段时间使用(施加电压),漏电流会减小。

楼主:
谢楼上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