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参数选择。

楼主(2010-07-26):
(图片)

楼主:
电阻要选择多大功能,整流桥要选多大电流,是不是要根据后面的负载???

网友A:
这两个电阻放在这里是什么目的?两个电阻耗电可不少。

网友B:
一般是防止开机瞬时, C1,C2快速充电,产生大的浪涌电流,像串入NTC一样的效果,只是这是普通电阻,开机正常后一样的损耗。

网友C:
也可以用来取样

网友:
在这里,安全比电力损耗更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