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2010-07-26):
输入信号是占空比较小的方波,幅度是+-10V左右,输出信号Vo是去控制mos管的栅极。二极管应该是箝位的,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A:
主要作用降低输入正电平脉冲幅度,保护二极管,防止反向击穿。

网友B:
感觉像是防干扰的,防止MOS误动作

楼主:
如果是抗干扰的话,电容值变化一些的话,对有用信号应该没有多大影响吧,那么Vo大小与电容的大小具体的关系是什么,应该跟变压器有关系吧?

网友B:
电容如果太大了,有用信号也会被滤掉了,电容越大Vo就越小,精确计算公式不清楚,但肯定跟变压器线圈的电感大小有关系。

网友C:
看不到楼主的MOS管,也不知道工作频率,不大好说。

楼主:
原图不太方便贴出来,工作频率应该在20K以内,mos管型号是STW8NC90,

网友D:
22uF太离谱了吧?

楼主:
楼上,是22n,不是22u。还有个问题就是,驱动mos管时栅极接了个稳压管到地,这是保护用得还是稳压用得?

网友D:
晕,看错了!
这个电容的作用应该是:
当MOS管关断时,D的高压会通过DG间的电容,反馈到G端,引起MOS管的误导通。
在D端供电电压较高,并且是电感负载时,这种影响会更大。
PWM正脉冲过后,反向的驱动时间很短,如果D端带有电感负载,MOS关断后会出现振铃振荡,持续的时间较长,此时G端的反向驱动已经消失,很可能D端的高压通过DG电容使MOS管再次导通。

楼主:
谢谢,awey ,就像你说的D端电压很高,而且是感性负载,那么这个电容很重要了,我想容值减小一半(尺寸原因),对于同样的信号,影响大吗?

网友C:
MOS管门极接稳压管到地,一般是保护用。这里不需要稳压。线性工作当然不可能稳压,稳了就不工作了,开关工作也不需要稳压,MOS管是要驱动到饱和的,再多驱动一些也还是饱和。

22n电容也是很大的了,看不出这个二极管和电容有什么用。而且,作为驱动,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必须与驱动电路(变压器初级)联系起来看才能够分析。

网友D:
如果是这个原因,这个电容也不能小,要不选用DG间电容较小的MOS管。

楼主:
maychang老师,变压器的初级是三极管的射极跟随器通过3.3uF的隔直电容,连接到变压器初级线圈,初级线圈另一端接地。

网友E:
参考一下这个图,是不是有点像?

网友E:
仔细看看又不完全像,不知道原边的电路是什么样

网友F:
那个电容是防止 MOS管的米勒电容引起MOS误导通 用的。

网友G:
用变压器驱动多是因为MOS有高压.电容用途很名显.电路的设计不好.

网友G:
用变压器驱动多是因为MOS有高压.电容用途很明显.电路的设计不好.

网友G:
用变压器驱动多是因为MOS有高压.电容用途很明显.电路的设计不好.可用光耦-SSR省去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