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89C51RC可以正常显示的LCD程序,但为什么用STC11L56XE不行

楼主(2010-07-26):
正在学单片机,目前有一个用STC89C51RC可以正常显示的LCD程序,但为什么用STC11L56XE不行,只有第一行的最前面两个方块在闪动???正常应该是在第二行显示字符串"Testing...".

线路是用MCU连一个74LS164通过串转并控制LCD.而且在每一个信号拉高或低时都有多加三个nop.
用示波器量测74LS164的Pin1,2(数据)一直为高,Pin8(时钟)一直为低.
同样线路和程序用STC89C51RC正常.

信号是用P1口来控制的.

网友A:
读状态的逻辑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应该是时序问题吧,89系列可以工作在12t也可工作在6t模式,11系列的貌似是1t的

网友A:
对, 我也感觉是时序问题, 特别关注读逻辑部分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