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耐压值,和过电流,如何算

楼主(2010-07-26):
如图,如果输入电压24v,升压至30v,电流2a,如何选择功率管

网友:
你是要知道MOS管本身的值,还是说求这个管子这里的值。

楼主:
根据电路选定mos值,还有VGS的值如何计算? 2# 99826067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能将24V直流电压升到30V?
看着不大像。

网友B:
MOS的耐压,就是这个管子D、S极两端最大的电压,就是你说的VDS。 你说的“过电流”就是 MOS的峰值电流吧!可以取正常电流的1.3倍!这个得留一定余量的!耐压也是,得留余量 !

这个图片里的计算方法作为参考!因为具体的值,需要考虑你的电路的功率!还有变压器的参数!
这些你都没给,只有给你最基本的计算作为参考!

网友B:
实际使用还得考虑降额使用!
VGS<85%×VGSmax(最大栅极驱动电压)

ID_peak<80%×ID_M(最大漏极脉冲电流)

VDS<80~90%×额定电压

dV/dt<50%~90%×额定值

结温<85℃~80%×Tjmax(最大工作结温)

Tcase(外壳温度)≤0.8×Tjmax-2×θjc×P,2×θjc×P<15℃,θjc是从结到壳的热阻,P是功率损耗。这是一个可供参考的经验值。

网友C:
MOS管的驱动错了吧

网友D:
N沟道耗尽型MOS管

楼主:
比如这个电路,如果输入24v输出20v电流2A
回复 网友B:
VGS最大选择范围,再请教一下,电感如何去选择比如工字的可以吗?

网友B:
信息不全啊,老兄!!!

计算反压需要知道 变压器的匝比! 老兄!

至于输出电感,因为不知道你电感后面是不是直接是负载了,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不同电路结构的计算公式是不一样的!这里,信息不全!我也不晓得该如何选择!

网友E:
9楼图中,P管Ton时,Vgs近0V, Toff时Vgs近24V.

网友F:
第一个图,是个BOOST(图很奇怪) 实际MOS的最高耐压也就输出+输出二极管的压降,30+0.6V,布线和吸收良好的情况下,没多少尖峰,所以,
一般,我会选择40V的管子。至于开关管电流问题,因为应用的是MOS管,实际更多的是考虑导通电阻,和栅源电容,电流倒是其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