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降低直流电压?

楼主(2010-07-26):
怎么样把输出在5到8伏区间的直流电压都降低一个固定值。
而不是稳压之类的。二极管串联降压行得通不?觉得这样既耗器件又不稳定的。

网友:
用DC-DC降压芯片就行了呀

网友A:
最省事的方法是串联一个稳压管。

网友B:
二板管串联降压行的通,并旦很稳定,但不稳压。

网友C:
你是说把输出5V~8V之间的电压降低到一个固定值吗?譬如6V?

电阻 分压!可否?

网友D:
降几V?精度要求不高就串联稳压管
精度要求高的话就用一个输出负压的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