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高速光耦

楼主(2010-07-26):
求一常用高速光耦型号  要求供电电压 24V以上
找了许久发现一般高速光耦供电电压5~15V
暂时没找到24V的  哪位大侠用过 推荐一常用型号
多谢。。。。。。

网友A:
把你的电源电压降下来一些给光耦供电,可能比找高压还要高速的光耦更容易。

楼主:
24V 降到5V 成本不菲啊

不过可以考虑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A:
光耦需要的电流不大,直接用稳压管降下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