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触摸,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10-07-26):
用C8051F020做了一个小系统.现在已经有20多台系统运行了5,6个月了,一直没其他问题.  但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 用手指去触摸单片机的时候,程序指示灯会停2~3秒.然后才正常运行.这时候发通讯命令.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就好象手摸一下,单片机复位了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B:
很正常.芯片不抗静电.

别摸就行了

网友C:
可能某些敏感电路没有处理好(没加保护措施)

网友D:
电路没有设计好,没有注意静电的泄放

网友E:
其实很难说就是ESD的问题,要看你的板子什么样子,另外ESD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测试来判断,每次摸自谦给手放一下电就可以确认了。其实我认为是你的复位电路设计的有问题,你的复位线上的上拉电阻是多大的,如果比较大改小一点,比如100K改为10K,4.7K试试,不过你的电容也要相应的调大一些

网友F(2011-03-01):
你上拉电阻没加,就读取端口,并且还是读取端口状态循环的,所以,有干扰的时候延时不一样啊啊

网友G:
用手指去触摸单片机的时候,程序指示灯会停2~3秒.然后才正常运行.这时候发通讯命令.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就好象手摸一下,单片机复位了一样
==摸单片机哪了?管脚还是外壳?
程序指示灯会停2~3秒
==有个“电容”存在,将复位时间延长了。
你用手摸单片机,用示波器观察晶振频率是否正确或者用示波器看复位管脚的复位脉冲时间是否正常。

网友H:
很多人说,C8051F的抗干扰能力很差

网友G:
楼上:不能总听别人说。

网友I:
抗干扰性能很好啊,用了很多

120,020,310,340,410,350。

网友J:
用手摸一下,会复位,说明可能存在静电累积,人体相当于大的地平面,ESD放电了

网友K:
同意6楼的分析和解决方案,可以去验证一下其的可行性,因为人体本身就相当于一个电容,是具备充放电的能力的,你的复位电路如果处理的比较好,这样对人体的一些干扰应该就能够具备抵抗能力;
  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见到的。

网友L(2011-05-27):
主要是复位太容易了
复位引脚10ns的电平就动作了
还有你的编程口有没有处理

网友M:
上拉电阻太大了会很敏感...搞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