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PC1700问题

楼主(2010-07-26):
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下你,我用lpc1751,自己做的板子,用的lpc1752开发板程序,为什么会一直在默认异常处理程序
{
void defaultVectorHandle (void)
{
#ifdef DEBUG
    while (1);
#else
    zyReset(ZY_HARD_RESET);
#endif                                                                  /*  DEBUG                       */
}
}运行,能给我分析下吗?很急 谢谢。
//我修改其中程序也没用,一直在这个程序死循环。

网友A:
你前面是不是定义了DEBUG,你把整个ifdef去掉!

网友B:
你的程序启动代码是自己写的,还是用的官网的,换个好的试试

网友C:
这预定义在这定义还是头一次见

楼主:
DEBUG去掉也没用,不过我自己解决了 ,我自己用KEIL 生成以个头文件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

楼主:
主要原因是,他的 函数用来1752,我的是用来1751,两者RAM不同,所以出问题。谢谢各位回答我,

楼主:
用别人程序就是这些麻烦,好难找一些问题

楼主:
分数给你了  2楼,你和我一开始也是想的 一样去掉IFDEBUG,结果一直那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