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冒烟

楼主(2010-07-26):
开关电源220V整流到DC300V变压到15V/0.6A,5V/1A,  当输入电压加到15VAC左右时候变压器冒烟,刚开始以为是没接负载的问题,后来在5V端接个20欧姆/20W的水泥电阻,结果还是没用,麻烦各位大哥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输入短路了

网友B:
变压器初级短路,开关管导通没工作,都造成电源直通线圈,电流狠大。

网友C:
这可不容易分析,谁能知道你是什么电路?用了什么元器件?
额定220V,15V就冒烟,而且是变压器冒烟,冒烟之后还能重新加电试,这事情有点邪。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问题已经查清了,呵呵 非常感谢了

网友D:
什么问题呐?
楼主?

网友A:
结帖的时候说一下为什么,解决方案~~~~~~~~替大家谢谢你了

网友E:
两种可能,一是变压器短路了,二是楼主看错了,其实是其他元件冒烟了。

网友F:
一:设计问题。二:元器件问题

网友G:
AC220v开关电源为什么通AC15V。AC220v开关电源通AC15V输入电流会大15倍左右,大多会坏的。

楼主:
不好意思 有段时间没过来了,原因是变压器短路,没有经过开关管直接接地,呵呵 不冒烟才怪。
谢谢各位大哥的好意

网友E:
哈哈,冒烟后还能用?

楼主:
伟林兄 开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