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调用dcm ip core的端口怎么用?

楼主(2010-07-26):
ISE调用dcm ip core后,出现了6个接口信号。
CLKIN_IN //好说,输入时钟。
RST_IN //ISE的verilog test fixture总是让其保持100ns复位,然后拉低。要是自己用,也要这么做吗?
CLKFX_OUT // 要的就是它
CLKIN_IBUFG_OUT 和 CLK0_OUT //要的是CLKFX_OUT,这两位不理好象还不行。
LOCKED_OUT //指示dcm何时可以用
期盼高手指点一下。3Q!

网友A:

DCM0_INST : DCM
    Generic map (
      CLK_FEEDBACK => "1X",
      CLKDV_DIVIDE => 4.0,
      CLKFX_DIVIDE => 3,
      CLKFX_MULTIPLY => 8,
      CLKIN_DIVIDE_BY_2 => FALSE,
      CLKIN_PERIOD => 10.0,--period,10.0ns
      CLKOUT_PHASE_SHIFT => "NONE",
      DESKEW_ADJUST => "SYSTEM_SYNCHRONOUS",
      DFS_FREQUENCY_MODE => "HIGH",
      DLL_FREQUENCY_MODE => "HIGH",
      DUTY_CYCLE_CORRECTION => TRUE,
      PHASE_SHIFT => 0,
      STARTUP_WAIT => FALSE)
     port map (
      CLKIN     => clkin_100M,
      CLKFB     => clk100M_i,
      RST       => '0',
      PSEN      => '0',
      PSINCDEC  => '0',
      PSCLK     => '0',
      DSSEN     => '0',
      CLK0      => dcm0_clk0,
      LOCKED    => dcm0_locked,
     CLKDV     => dcm0_clkdv,
      CLKFX     => dcm0_clkfx --266m
-- CLKFX180  =>dcm0_clkfxn
  );
clkin_100M_BUFG_INST : BUFG
     port map (
      I => sys_clk_in,
      O => clkin_100M);

   CLK100M_BUFG_INST : BUFG
     port map (
      I => dcm0_clk0,
      O => clk100M_i);

   CLK266Mp_BUFG_INST : BUFG
    port map (
     I => dcm0_clkfx,
     O => clk266Mp);

输入时钟,反馈时钟和输出时钟要加BUFG

楼主:
谢谢LS!
我在顶层模块中只把这6个端口引出。结果发现BUFG已经自动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