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电路,看不懂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26):
输入在哪里呢?

网友B:
楼主:
把图中没有用的元件去掉。例如D1C2R7,接在反相器的一个输入端上,此反相器输出端悬空,所以D1C2R7什么用处也没有。
4013的/Q1接4041的13脚,而该反相器输出端悬空,这条线也没有用。
结论:纯粹胡闹的电路。

网友C:
有点乱!1

网友D:
看不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