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MO都说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但要怎么下?

楼主(2010-07-26):
芯唐MO都说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但要怎么下?有知道的给介绍下.
一直对MO的串口下载方式存在疑问,也不知要怎么才能下?用什么软件?要怎么设置?是否要在每个片子先写进一段ISP程序后这个片子才具有ISP功能?还是新买的片子不作任何处理就能用串口进行程序的下载?

网友A:
这个可以去查一下芯唐的相关网站

网友A:
应该会有相应的说明的

网友B:
具体的下载方法需要查阅相关的资料

网友B:
楼上的给个具体的网站

网友C:
用ISP工具可以下。

使用ISP工具之前,确保板子上已经烧录了ISP程序。

网友D:
在做ISP下载之前,需要将PC15-->0,方可执行串口ISP,但只能是使用UART0下载。

楼主:
试验了一下,将ISP代码烧进LDROM后.可以用USB或串口进行ISP下载.相当好用.

网友E:
看来华邦也可自动ISP了。

网友F(2010-11-26):
俺也不知道哦!

网友G:
用第三方软件ISP,哪还需要你写一段那个程序,那不费劲死了

网友E:
nuc1xx是pb.15接地,m05x应该是p3.2接地

网友H:
有哪位大虾做过没?

网友I:
要先烧录 ISP代码,新出厂的片子目前是没有烧ISP引导码的

网友H: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新唐的下载都没解决,怎么学习?

网友A:
这个得用串口下载工具吧

网友J(2013-02-01):
ICP预烧ISP引导CODE到LDROM,然后用官方的ISP烧录软件进行烧录即可。

网友K:
官网已经很详细了,有问题及时私信我

网友L:
这是个好消息的,利用串口来下载程序的,会很大程度上简化开发工作的

网友K:
串口下载就是我的最爱,而且不用控制任何管脚,官网有工具软件,直接通过串口就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