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d 16.3缺少cdsCommon.dll无法启动

楼主(2010-07-26):
如题,请帮忙解决,重装了也不行,谢谢了。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吧,加分也行啊

网友A:
哪儿下的。我在BT下了一个。1.74G.没装,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电驴上下的,我装了一段时间用的很好的,突然有一天就不行了。再盘里面能找到那个文件,郁闷中。。。

网友A:
有病毒了?

网友A:
大小是1.74G吗?Cadence_SPB_16.3

楼主:
文件属性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就是被你的杀毒软件干掉了
只有重装系统了吧
搞个虚拟机,装到虚拟机里,不装杀毒~~~~~
我打算这个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