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铺铜后打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0-07-26):
我现在正在用PADS布一个板子,铺铜的打过孔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
1、比如GND网络,选择网络后添加过孔,发现在过孔虽然已经是GND网络了,却已然存在飞线;

2、在verify design里检查connectivity,过孔报错未连接,但是我找到过孔后属性里看,确实是GND网络的。

并且,添加的过孔不都是这样的现象,有的有,有的就没事儿。

不知道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2010-08-27):
盗版元件吧

网友B:
飞线不用管,VERIFY 成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