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放大器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7-26):
(无正文)

网友:
当f>f0时放大电路为积分器,当f<f0时为放大器

楼主:
2# 1189594 它的输入信号是一个几毫伏的直流电压信号输出后会再接一个放大器进行放大,你这样分析对吗?有什么公式可以表达出来?

网友A:
3楼:
2楼的根据就是R1R2R3三个电阻,以及与R1R2联接的没有标号的电容。

网友B:
T型电阻网络做反馈是为了避免高放大倍数的情况下,使用大阻值的反馈电阻。

网友C:
r1,r2,r3组成的网络等效于一个很大的电阻,与前级输出的内阻及放大器组成大增益的反向放大电路.电容是防止震荡的.

网友D:
反向输入端前面应该还有电阻!它是个高放大倍数的电路,采用T型结构!

网友E:
原来是t型网络。。。
学习了

楼主:
谢谢了!T型放大网络在反向端应该有一个输入电阻啊,但是这里面没有很奇怪,我反向端的前面是直接接的一个传感器,会不会是,把传感器当成一个输入电阻了。

网友F:
切,这是一个电荷-电压的转换电路,T型网络是想得到大电阻防止高频干扰,却影响了输入阻抗,这个电路的效果肯定不好

网友G: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前面是一个光电二极管,后面这个是一个电流转电压电路,楼上的各位

网友H:
声明@本文由liusggabc123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参考之用.

楼主:
11楼说的很正确前面是一个光电传感器,那照你的分析,这一级是没有放大作用了,它只把电流转成负电压是吧

网友E:
如果没有电阻,那只能是电流转电压了